sbit和bit

楼主(2013-02-28):
我定义了两句话
unsigned char bdata status_value;
sbit rx_dr=status_value^6;
如果把sbit换做bit就会出错,错误为PROJECT35_1.C(48):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所使用的C编译器没有扩展bit指令,该编译器扩展的位操作指令是sbit,所以使用bit则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使用的C编译器没有扩展bit指令,该编译器扩展的位操作指令是sbit,所以使用bit则报错。 ...

我用的是keil,keil有bit吧。

网友A:
KEIL扩展的位指令应当就是sbit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如果非要用bit,也可以自己扩展一下

网友A:
如果非要用,可以自己做个转义宏。

#define  bit  sbit

网友C:
sbit是指定位操作寄存器的某位定义,BIT是定义的BIT变量。

网友C:
BIT是位变量类型,两者不同,BIT定义的变量,直接赋0或1.SBIT定义的变量要对寄存器的。
如sbit A=P0^0;
bit B=0;
bit C=1;

网友D:
sbit用于定义字节中的某一位
而bit直接定义位,与字节没有直接关系
是有明显区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BIT是位变量类型,两者不同,BIT定义的变量,直接赋0或1.SBIT定义的变量要对寄存器的。
如sbit A=P0^0;
bit ...

正解

网友F:
sbit是定义一个指定的位(位地址固定),bit是定义一个位变量,KEIL编译时分配位地址

网友G:
想必楼主已经明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sbit是定义一个指定的位(位地址固定),bit是定义一个位变量,KEIL编译时分配位地址 ...

答得好

楼主(2013-04-29):
引用 网友A:
KEIL扩展的位指令应当就是sbit

在keil中不是也可以用bit定义一个位变量来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T是位变量类型,两者不同,BIT定义的变量,直接赋0或1.SBIT定义的变量要对寄存器的。
如sbit A=P0^0;
bit ...

也就是说sbit定义的数据依赖于一个寄存器或者一个bdata的变量,而bit就是和char、int一样的单独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sbit是定义一个指定的位(位地址固定),bit是定义一个位变量,KEIL编译时分配位地址 ...

也就是说sbit定义的数据依赖于一个寄存器或者一个bdata的变量,而bit就是和char、int一样的单独的变量?

网友F:
sbit定义的数据依赖于一个寄存器或者一个bdata的变量,而bit就是编译器自动定位在bdata里的某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