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需求对两种信号通过脉冲宽度进行甄别的低功耗解决

楼主(2013-02-28):
信号情况:
脉冲幅度50mV~1V
两种信号脉冲大的宽度,一个约为5uS,另一个为10uS,两种信号的脉宽是固定的。
请提供解决方案,可私下聊。如切实可行,给予一定报酬。

网友A:
   有一个简单检测指定矩形波宽度,输出窄脉冲表示的模拟电路,(几个运放块和门电路组成)如果需要请QQ1308881900

网友B:
找个单片机来搞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单片机来搞定吧

能简单说明下单片机的解决方案吗 本人外行

网友B:
有单片机有 低电平计算,高电平停止,并中断的功能, 这样中断响应里比较下计时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单片机有 低电平计算,高电平停止,并中断的功能, 这样中断响应里比较下计时器就行了. ...

抱歉!高低电平有解决方案 想通过脉宽甄别 因为两种脉冲有时候脉冲幅度会有重复。

网友C:
最低时50mV,有点小,需要放大的;
两个脉宽是固定的,对检测有益,模拟方法最恰当。

楼主搞定了没有?还有报酬的哈,我帮你

网友D:
首先RC滤波,不同的脉宽输出滤出的直流值不同,然后加一级运放计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低时50mV,有点小,需要放大的;
两个脉宽是固定的,对检测有益,模拟方法最恰当。

还没搞定 最近比较忙 没时间整,从您的说明上感觉比较靠谱。如果可能给我发个邮件详细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