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iMPACT:2356 - Platform Cable USB firmware must be updated

楼主(2013-02-28):
前一天还是能用USB载程序到spartan3an板子里的,为什么几天就不能了,具体警告是iMPACT:2356 - Platform Cable USB firmware must be updated。驱动是自动安装的。

楼主:
软件是9.2ise

网友:
把防火墙关了。

网友A:
重新装下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下驱动

是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呀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怎么没有回话啊?猴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有回话啊?猴哥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

猴哥着急要分啊

楼主:
驱动没有问题,在XP系统下,能写,唯一的办法就是升级ISE版本,其他什么方法都试过了。

楼主:
xin7系统实在兼容差啊

网友D:
所以俺现在还是顽固的用XP……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没有问题,在XP系统下,能写,唯一的办法就是升级ISE版本,其他什么方法都试过了。 ...

那还是驱动不行,如果升级ISE

网友E:
下载新版本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下载新版本吧

他已经下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他已经下载了

看他恢复应该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看他恢复应该是的

黑黑,肯定的

网友G:
芯片需要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