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问对于晶振的参数和信号质量的测量应该选用MCU的XT_IN还是XT_OUT?

楼主(2013-02-28):
(无正文)

楼主:
我测量发现OUT要比IN差很多.郁闷应该以哪边的为准?!  OUT经过芯片内部反相器了.一般芯片内部用的时钟源是反相器之前还是反相器之后呢?

网友A:
楼主是周立功的人? 怀疑
out的阻抗比较in低得多, 应以out为主, 如果对精度要求很高, 那么要用间接测量法: 用感应频率计, 或内部分频后通过GPIO测试

网友B:
MCU从OUT端发出一个震荡,通过晶体相关电路形成稳定的波形后,从IN端进入MCU内部作为时钟源。要测哪一点自己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