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对值编码器的传感器传输接口SSI

楼主(2013-02-28):
编码器常用的传感器接口是SSI, 与SPI不是一回事,但有些联系,ssi的电平是以422的方式来实现,将CLK 和dat两根线通过422芯片调制成正负两根,请教如何用单片机来实现ssi接口,被读取或者读取ssi的传感器.

网友A:
将422的方式还原,4根线变成2根线。
读取的时候,需要用单片机输出clock波形给编码器,另一个data线就会由编码器输出数据(在clk下降沿的时候读这个数据)。
手头有编码器的话看下说明书就知道了。

楼主:
楼上的有没有玩过这个.? 在论文数据库里面只有聊聊数篇,据说可以读到数据; 我现在的任务是除了能够读ssi信号之外,要能实现一个ssi接口.用来被外接的带ssi接口的主机读取.

网友A:
有啊 ,仿照它的时序就可以了。网上是有相关资料的
读的时候是你自己产生clk,读取data;
接口就是通过读取clk,在固定的时间产生数据输出(在clk上升沿时准备数据)。

网友B:
以前使用过不是SSI接口的编码器

网友C:
CLK接中断引脚,收到中断就判断是第几位数据然后发送,设定个时钟超时时间,超过了就复位端口

楼主:
不知道如何来实现一个ssi接口 满足标准的协议,供其他的设备来读取

网友D(2013-05-03):
LZ不知道现在SSI编码器通信搞好没有,我现在也在弄这个通过用SPI与SSI编码器通信,现在遇到的问题也比较纠结,看时钟和数据信号脉冲感觉是对的,但读出的数据好像不对,能交流请教下吗?企鹅463531518

网友E(2013-10-09):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有没有玩过这个.? 在论文数据库里面只有聊聊数篇,据说可以读到数据; 我现在的任务是除了能够读ssi信 ...

我也要做这个,你解决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将422的方式还原,4根线变成2根线。
读取的时候,需要用单片机输出clock波形给编码器,另一个data线就会由 ...

我要给编码器做SSI接口通信,用的是AVR单片机,能用SPI功能实现吗?求指教呢

楼主:
读应该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