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转AD6的pcb文件,不能覆铜?

楼主(2013-02-28):
PCB原件是protel文件,现在我把它转为AD6文件了,并修改了PCB,可是修改完后不能覆铜了,覆铜后只剩下过孔了,别的都被覆盖了,请问大虾们这是怎么回事,要怎么修改才能覆铜啊!

楼主:
在线等答案

楼主:
有木有在线滴

网友A:
没见到这情况,覆铜设置发来看看

楼主:
终于有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在么

楼主:
这个是覆铜设置

楼主:
覆铜后就只剩过孔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问要怎么设置才能覆铜啊,本人新手

楼主:
上班时间人好少额

楼主:
我用大网孔覆铜后,发现铜根本就是忽略网络的,所有的连着呢,这是什么情况啊,有么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A:
第一张图设置属性里的显示Top-Lay Nonet,网络太慢了,图片上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覆铜设置

这张图设置属性里的显示Top-Lay Nonet,网络太慢了,图片上不去

网友B:
如果放心的话,把图发给我看看。QQ:315139032

楼主:
还是没有人额

网友C:
14楼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网友B:
好像不是14#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14#的原因

对,不是那个原因,应该是规则或者BUG

楼主:
公司电脑有问题?你们发的我怎么都没看到?

楼主:
还有别的答案么,是不是设置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设置属性里的显示Top-Lay Nonet,网络太慢了,图片上不去

这个显示Top-lay Nonet,是不是错误的,这个应该显示什么呢?

网友D:
转换的BUG吧?重新转换新的文件试试看。

网友E:
是不是覆铜覆到其他层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安全距离没有选上

网友F(2013-08-26):
我PROTEL的PCB转换成AD的文件后,转换成的文件只有工程文件.PrjPcb是可以识别的文件,转换成的.pcb文件是不是别的图标,不和AD的PCB文件图标一样,并且打开时必须打开工程文件.PrjPcb,然后在工程树下双击打开PCB文件,但是每次打开都要再导入一下啊

网友F:
这种情况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