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单片机的型号!

楼主(2013-02-28):
我的板子上有一个QFP32,2,3脚接晶振。带ADC的单片机。不知道什么型号。碰到有类似单片机的兄弟提个醒啊!谢谢

网友A:
这信息也太少了,找不到。建议楼主提供更多信息

网友B:
信息少了。

楼主:
1脚和17脚接数字电源,5脚接模拟电源。中间的散热PAD是地。没有其他的地脚了!这信息够了没?

网友C:
中间的散热PAD是地

单片机有带EPAD散热的倒是没见过。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单片机,但是有数字接口的器件。

楼主:
还能回复不?纠正一下,是QFN32封装。不是QFP32.只有中间的散热焊盘是地。没有其他的地。这个信息很关键。绝对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