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没进入main函数,停止运行,也不知道停止到那个地方了

楼主(2013-02-28):
有一块板子,下载完程序,进入debug,自动运行了,但完全没进入main函数,停止运行,也不知道停止到那个地方了。

网友A:
是BOOT没跳对吧。BOOT如果没跳到FLASH区,会自动跳到其它地方运行。。

网友:
程序一开始吧系统时钟,IO配置就配置好,然后弄个LED灯,随便放在你怀疑的地方,多试几个地方,估计就可以找到问题了

网友B:
怀疑主晶振问题,就找个正常的板子,拆掉主晶振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C:
初始化问题居多

网友D:
一个 初始化 还有BOOT 没有选择对 还有就是flash加载地址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