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唤醒问题??

楼主(2013-02-28):
有两块NRF24L01.一块用做发送,另个作为接受。如何通过接受模块唤醒睡眠状态的430。?

楼主:
有没有人看到啊。帮忙回复下

网友A:
接收端接到中断口就行了.有的cpu的i/o口可设置成可唤醒冬眠口,看看430有无类似功能

网友B:
RF芯片通常都是SPI接口的并有专门的接收中断输出,用该输出唤醒MCU即可,但要求MCU支持该功能。对于没有接收中断输出的RF IC可以用SPI接口的时钟端做唤醒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