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设计资料分享

楼主(2013-02-28):
这个是关于无线通讯天线的设计,主要是关于2.4GHz的通讯天线设计,各位参考了

楼主:
这个是我昨天线设计时请教专业天线工程师的意见的:让天线的“地”完整天线的效率才会更加好,电路中的杂散EMI才会减少对天线的影响,我的建议天线长度保持在3.1cm,C=λf ,我们一般取1/4的波长,至于宽度不做要求,不过一般宽度会对天线的带宽有影响,可以适当的放宽天线的走线宽度取得较好的天线效率

楼主:
各位大虾看后若还有关于天线设计的意见的,请支教的,我这有分数送的

网友A:
很好的一些设计资料

网友B:
还有没有更多天线设计方面的资料

网友C:
论坛里有做天线设计的大侠吗,共享下经验

网友D:
不错的天线设计方面资料

网友B:
可以写一些相关的笔记

网友E:
好的天线设计的难度还是不小的

网友F:
好的天线是需要多方面的下功夫设计的

网友G:
这资料的我首先爱了,天线设计是很重要的,在没有专业的设计工程师指导的情况下,也只能参照这些资料的

楼主:
好了,我先结贴了,各位继续啊

网友H:
谢谢楼主的资料的,我这收下啦

网友H:
针对无线通讯,天线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I:
关于天线设计方面的,楼主可以根据你的经验的写成笔记的,会比较好

网友J(2013-05-31):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下来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K:
还不错的天线设计资料

网友C:
值得分享的电线设计资料

网友L(2013-07-25):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M:
没有做过天线方面的设计,不过还是鼓励共享

网友K:
很好的一些天线资料

网友E:
对做天线设计的应该很有用

网友N:
可以共享一些相关的设计经验

网友O:
这种高频的天线设计,难度应该不小吧

网友A:
这方面的资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K:
很好的一些天线设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