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电脑产生静电的原因 (转)

楼主(2013-02-28):
(1)计算机设备的电源都采用高频开关电源。该电源转换效率高,发热量小,体积轻,能够节省大量的铜和铁等特点。但是由于其工作在500kHz的高频振荡状态,同时向周围发射大量的高频电磁波,也会对其他用电器产生干扰。为了减少干扰,开关电源在电源引入部分使用了“∏”形滤波器或“L”滤波器来滤除来自电路的干扰同时也防止自身的干扰向外传播。同时开关电源的机壳采用金属来屏弊对外界的干扰。因为电磁波是携带能量的。在电脑工作时,电磁波会在电源外壳上积累电荷。如果电脑接地良好,这时电荷的积累就不会明显。但是如果电脑没有接地或接地不良,当经过一定时间积累后,当人接触电脑机箱外壳时就会有明显的触电感觉。
(2)电烙铁的表面也会带电,一般维修人员都知道这个道理。要不你可以用试电笔测试一下正在加热的电烙铁,电笔的灯会亮的。这部分电荷主要是当电烙铁内部的电阻丝的绝缘层工作在高温状态时会呈现高阻状态,这时就会有少量电荷游离到电烙铁的表面,使烙铁带电。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烙铁的电源插头反向180度再插入电源使用时,表面的电荷就会减少很多。但是当使用220V的电烙铁焊接CMOS元器件时,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保证电烙铁接地良好,或者把烙铁断电后焊接。
(3)打电话引起静电。手机,无线对讲机在工作时,会向空间发射大量的无线电波。因为手机,对讲机的工作频率高,其发射的能量会更大更多。同样在其周围也会产生静电。
(4)显示器产生静电。CRT显示器因为其内部有3万伏左右的高压,在其工作时,高压就会因为法拉利容器的原理在显示屏的表面产生一定的电荷,如果周围环境比较干燥,电荷无法泄放,长时间积累就会形成电压较高的正电荷。所以有时我们触摸到CRT表面时会有电击的感觉。
信息来自:防静电资讯网

网友A:
看完这些,可是豁然开朗了,做电子开发设计的,最需要注意的就是静电的危害

网友B:
为什么搞电子的人皮肤与发质一般都不太好,静电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啊

网友C:
电子产品  处理好接地问题  可以杜绝很多疑难杂症   呵呵   防止静电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呵呵

网友D:
这个资料料是非常尝试性的东西的,我在帮着顶起来的

网友E:
静电这问题说的挺好的,但是对这方面的静电如何预防,能多说点就好了

网友F:
期待着预防静电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