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封装问题

楼主(2013-02-28):
(无正文)

网友A:
datasheet的最后几页一般会给出封装的物理特性。不过一般网上可以找到标准的封装,下载下来后对着datasheet验证一下就好了,这样既省时省力又不容易出错

网友B:
可以按照手册来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算的话 可以用pcbm lp viewer2009这个软件画 直接把手册给的数据对号输入就行了

网友C:
看下数据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按照手册来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算的话 可以用pcbm lp viewer2009这个软件画 直接把手册给的数据对号输入 ...

可以

网友E:
这个只能在数据手册里面找答案了

网友F:
datasheet上的单位有mm的,还个就是inch的,我们一般都用mm的单位就OK啦

网友G:
参照IC芯片的datasheet资料后边的封装图的,你画出来的封装尺寸比那个邵文大一点的就OK啦

网友H:
楼上说的是啊,不要怕出错的,多练习几次的就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