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3-02-28):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void SerialTest(void);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void delay(void)   //1000ms延时 误差 -0.000000000285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3;c>0;c--)
        for(b=247;b>0;b--)
            for(a=142;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A;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SerialTest();
        SendOneByte(0xdf);       //检测代码是否被执行
        delay();
        SendOneByte(LED);
    }
    else
        TI = 0;
}

void SerialTest(void)
{
        P0=SBUF;
        SendOneByte(0x12);     //检测代码是否被执行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P0口接发光二极管。在我发送00~08之间的数时,比如发01除了第一个灯都亮,并且在收到新数据前,P0口的状态能保持。
可是我发出大于08的16进制数时,二极管按照16进制闪一下就灭了,加了延迟后在延时期间是亮的,在接收到SendOneByte(LED);后,有自动的全灭。。。。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很多没定义!!

网友B:
写的格式好奇怪!不懂这么做的意义!

网友C:
首先程序肯定有问题,不知道你的程序跑到那个地方去了。至于你发不同码现象不一样要看你的硬件电路了,程序上看不出来。

网友D:
代码写的不是很规范

网友E:
main函数,执行完系统就乱了,没有wh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