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2013-02-28):
(无正文)

网友A: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

主函数没有循环,执行完InitUART();,就不知道上哪去了,建议在后面做个死循环试试。while(1);

网友B:
检查波特率设置是否匹配

网友C:
你的中断程序没有没有设计好,接受中断和发送中断循环触发了中断程序,
造成了程序卡在那里了,再好好研究一下中断服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