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怎么判断电池是否可充

楼主(2013-02-28):
最近做一个镍氢电池充电器,要有判断电池是否可充功能,买了几个样板回来测后发现都有这个功能,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的,判断什么参数,请做过的同学说说.

网友A:
估计是冲初始电压,试充的曲线,内阻等条件来判断。。。

网友B:
标称电压不同
镍氢是1.2V,碱性电池或者碳性电池,是1.5V

网友C:
怎么判断?1.5V碱性电池或者碳性电池没电的时候也是低于1V的,怎么判断是否可充电?今天上电试试看了,1.5V碱性电池或者碳性电池低于0.7给跟1.5的电压会很快跑到1.3V。1.2的镍氢没法跑到哪。

网友D:
楼主用示波器测量一下人家判断时的电压波形,从而知道原理

网友E:
给定1.4v 10-20 mA 预充,同时读取电池端电压 电压没上来的为可充电电池,马上上来的为不可冲电池

网友F:
已在另帖中做答,不必一帖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