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3-02-28):
我有一套实验板,由Medwin汇编软件产生的HEX文件可以下进去,但是现在我用Keil uvision2编的C程序产生的HEX文件就下不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程序编译都通过的)

楼主:
Keil编译后,显示如附件

楼主:
上图显示目标没有obj模块,目标没产生,,为什么

网友A:
这个不关STC的事,设置好KEIL ,产生HEX文件再说。

网友B:
怎么还是汉化版的啊

楼主:
不知道汉化版和英文版功能使用上有何区别,,请楼上的介绍下,,,谢谢

网友:
你把默认设置改了吗?改过来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汉化版和英文版功能使用上有何区别,,请楼上的介绍下,,,谢谢

还是用英文版吧,汉化可能会出问题吧,我没有用过汉化版的,搞电子的英语必须的过关啊。

网友C:
楼主把源文件加进项目里没有啊?

网友D:
你这个程序本身就错啊。。“P1_0=” 这一条语句都没写完

楼主:
程序可能我在复制过程中删了,,,程序确保没问题,,呵呵

网友E:
烧写器或数据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F:
这个应该是你的软件没有**,安装有问题

网友G:
要设置keil 生成 bin目标文件。

楼主:
解决了,少了关键一步(增加文件到组`source group1'),多谢各位

网友H:
还是要注意细节

楼主: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I:
应该是软件设置问题,你按照他的教程一步步设置后再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