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电池是否可充

楼主(2013-02-28):
最近做一个镍氢电池充电器,要有判断电池是否可充功能,买了几个样板回来测后发现都有这个功能,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的,判断什么参数,请做过的同学说说.

网友A:
这个真不好说,需要直流稳压电源来测,看是否有电压差等等。。。

网友B:
不知道这样子可不可以:拿个用完电的电池充电,电池串联一个电流表看下有没有电流经过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是比较电压  镍氢电池比锂电充电简单多了比较电压然后让开关电源输出,有了压差就有电流,和水流道理一样。开关电源停机就要判断电流大小了。小于多少然后停机。

网友D:
要有判断电池是否可充功能

网友E(2013-04-05):
锂电池是这样的,电压过低时,小电流预充电,30分钟后电压还升不上,认为不可充电,停止通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是这样的,电压过低时,小电流预充电,30分钟后电压还升不上,认为不可充电,停止通电。 ...

你这个是不带0伏充电功能吧。

网友G:
给电池充电2分钟,如果电压升到1.8V(根据充电电流进行相应调整),关闭充电以后电压与充电时电压差过大(根据充电电流进行相应调整),则认为电池是干电池(不可以充电)。但是,干电池的内阻也不同,电压差也有不同,软件做相应调整就可以。

网友H:
参照电池的充电曲线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