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电池可充

楼主(2013-02-28):
最近做一个镍氢电池充电器,要有判断电池是否可充功能,买了几个样板回来测后发现都有这个功能,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的,判断什么参数,请做过的同学说说.

网友A:
简单的镍氢充电的很简单吧!楼主没事瞎闹了是不

网友B:
在一定的充电电流下测电池的端电压,如果是可充电池,端电压上升不明显。

网友C:
怎么判断?1.5V碱性电池或者碳性电池没电的时候也是低于1V的,怎么判断是否可充电?今天上电试试看了,1.5V碱性电池或者碳性电池低于0.7给跟1.5的电压会很快跑到1.3V。1.2的镍氢没法跑到哪。所以就能判断电池的可充性。

网友B:
楼上,用电流法去测,电压差别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