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

楼主(2013-02-28):
有没有哪位高手用过集成电路MC34063,做单电源输入,双电源输出的电路?(可以增加一个变压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34063,用UC3842/3/4/5不好么?

网友B:
MC34063是常规芯片,其资料很多可以参考,好像可以做双电源输出吧,毕竟在mOS扩展下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5A

网友C:
MC34063是可以输出负电压,但是用一个MC34063能不能实现没有做过,楼主可以自己尝试一下,电子世界自己尝试一下以后很多东西自己就记住了,下次应用时更方便,没有用过的人也不好意思给你建议。

网友D:
mc34063不好加变压器。扩流也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34063,用UC3842/3/4/5不好么?

是这样的,我之前用LT1072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集成电路太贵了。伤不起啊,然后我在网上看到有好多人在用MC34063,我就打样回来了,可没有试成功。所以想求助,MC3842/3/4/5是吧,我查看先。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34063不好加变压器。扩流也比较麻烦。

谢谢你的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34063是常规芯片,其资料很多可以参考,好像可以做双电源输出吧,毕竟在mOS扩展下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5A ...

谢谢你!我有在试可还没有成功,我再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34063是可以输出负电压,但是用一个MC34063能不能实现没有做过,楼主可以自己尝试一下,电子世界自己尝 ...

谢谢你!我现在有在试,没有搞定啊,所以求助啊!请问电子世界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key=mc34063&format=

谢谢你的参与,你给你网址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路过下啊

谢谢参与!

网友G:
精度要求高不高?不高直接用变压器,增加一个绕组就可以了啊

网友H:
小功率的直接用34063推一点问题都没.
功率大的加mos或者三极管去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