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转换电路求指教

楼主(2013-02-28):
其中VDD33V为电压3.3V,PH_D1是光敏二极管,有光通无光断,对于输入I/O为3.3V的FPGA,其中SIN1这个检测点,FPGA能否准确的检测到输入的0和1。如果不能实现,求大神给指点怎么样实现,谢谢。

网友A:
也许接成“射极耦合双稳态”电路会更好

网友B:
没错,应该稍加一点正反馈。

网友C:
光照时,PH_D1导通,Q1截止,Q2导通,SIN1为低电平。
无光时,PH_D1截止,Q1导通,Q2截止,SIN1为高电平。

网友D:
发光二极管导通电压为2V,Q2三极管之间点压至少为0.7V,所以不管Q2是否导通,SIN1的电压>=2.7V;而3.3V供电的FPGA的低电压阈值肯定小于2.7V,所以不能检测。
建议你把检测点移动的Q2的C级,然后再发光二极管上并联一个10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光二极管导通电压为2V,Q2三极管之间点压至少为0.7V,所以不管Q2是否导通,SIN1的电压>=2.7V;而3.3V供电 ...

这样对吧,发光二极管的亮度没问题吧,是不是用锗管电平,低电平的压差相对会小点,能更容易判断,谢谢。

网友E:
呵呵,怪怪的。有光的时候电压会往下降低,不利于检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怪怪的。有光的时候电压会往下降低,不利于检查啊。

不太明白,你有什么好的方案嘛?求指点

网友E:
网上现成的有很多吧?
另外,你的光电二极管的电流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现成的有很多吧?
另外,你的光电二极管的电流有多大?

电流在几十UA左右,网上都是信号放大的吧,没注意有开关的

网友F:
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