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读写FPGA时,运行一会儿ARM程序就死掉了,什么原因?

楼主(2013-02-28):
module RDC_AD_V20(clk,rst_n,ARM9200_WR,ARM9200_RD,ARM9200_nCS2,ARM9200_nCS6,ARM9200_DATA,ARM9200_ADDR,
                  sw,mcu_sclk,mcu_miso,mcu_mosi,mcu_npcs1,ad_rst,ad_sclk,ad_miso_a,ad_busy,ad_cs_n,
                                                ad_convsta,da_rst,da_mosi,da_sclk,da_cs_n);

// 信号说明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ARM9200_WR;
input ARM9200_RD;
input ARM9200_nCS2;
input ARM9200_nCS6;
inout [15:0] ARM9200_DATA;
input [15:0] ARM9200_ADDR;
input [1:0] sw;

input  mcu_sclk;
output mcu_miso;
input  mcu_mosi;
input  mcu_npcs1;

output ad_rst;
output ad_sclk;
input  ad_miso_a;
//input  ad_miso_b;
input  ad_busy;
output ad_cs_n;
output ad_convsta;

output da_rst;
//input  da_miso;
output da_mosi;
output da_sclk;
output da_cs_n;

parameter DEVID = 4'h3;

/////////////////////////////////////////////////////////////////
reg  ad_convsta_r;
reg  ad_rst_r;
reg  ad_cs_n_r;
reg  da_cs_n_r;
reg  da_rst_r;
reg  ad_en_r;
reg  da_en_r;

wire WR_CPLD,RD_CPLD,RD_DEVID;
reg  [15:0] RD_DATA;

assign ad_sclk = mcu_sclk;
assign da_sclk = mcu_sclk;

assign mcu_miso = ad_miso_a;
assign da_mosi = mcu_mosi;

//assign WR_CPLD = ((ARM9200_WR | ARM9200_nCS2)) && (ARM9200_ADDR[11:10] == sw[1:0]);
//assign RD_CPLD = (~(ARM9200_RD | ARM9200_nCS2)) && (ARM9200_ADDR[11:10] == sw[1:0]);
//
//assign RD_DEVID = (~(ARM9200_RD | ARM9200_nCS6)) && (ARM9200_ADDR[11:10] == sw[1:0]);

assign WR_CPLD = ((ARM9200_WR | ARM9200_nCS2)) ;
assign RD_CPLD = (~(ARM9200_RD | ARM9200_nCS2)) ;
assign RD_DEVID = (~(ARM9200_RD | ARM9200_nCS6)) ;

assign ARM9200_DATA[15:0] = RD_CPLD ?  RD_DATA[15:0] : 16'hzzzz;

assign ad_rst = ad_rst_r;
assign ad_convsta = ad_convsta_r;
//assign ad_cs_n = ad_en_r ? ad_cs_n_r : 1'b1;
assign ad_cs_n = mcu_npcs1;

assign da_cs_n = da_en_r ? da_cs_n_r : 1'b1;
assign da_rst =  da_rst_r;

// MCU读取数据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RD_DATA[15:0] <= 16'hzzzz;
        else
                begin
                        if(RD_CPLD)
                                begin
                                        if({ARM9200_ADDR[15:12],ARM9200_ADDR[7:0]} == 12'b101000000000)
                                                RD_DATA[15:0] <= {15'h0,ad_busy};
                                end
                        else if(RD_DEVID)
                                begin
                                        if({ARM9200_ADDR[15:12],ARM9200_ADDR[7:0]} == 12'b111100000000)
                                                begin
                                                        RD_DATA[15:0] <= {12'h000,DEVID};
                                                end
                                        else
                                                RD_DATA[15:0] <= 16'hzzzz;
                                end
                        else
                                RD_DATA[15:0] <= 16'hzzzz;
                end
end

//MCU写数据
always@( posedge WR_CPLD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ad_rst_r <= 0;
                        ad_convsta_r <= 1;

                        ad_rst_r <= 0;
                        ad_cs_n_r <= 0;
                        da_cs_n_r <= 0;
                        da_rst_r <= 1;

                        ad_en_r <= 0;
                        da_en_r <= 0;
                end
        else
                begin
                        case({ARM9200_ADDR[15:12],ARM9200_ADDR[7:0]})
//AD部分
                                   //转换输出
                                        12'b101100010000:        ad_convsta_r <= ARM9200_DATA[0];
//                                   //片选
//                                   12'b101100100000: ad_cs_n_r <= ARM9200_DATA[0];
                                        //复位
                                        12'h101100110000: ad_rst_r <= ARM9200_DATA[0];
//DA部分
                                        // 片选
                                        12'b101101000000: da_cs_n_r <= ARM9200_DATA[0];
                                        //复位
                                        12'b101101010000: da_rst_r <= ARM9200_DATA[0];

//                                        // AD使能
//                                        12'b101101100000: ad_en_r <= ARM9200_DATA[0];
                                        // DA使能
                                        12'b101101110000: da_en_r <= ARM9200_DATA[0];

//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上面是FPGA代码,ARM是AT91RM9200,大伙谁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在读写FPGA的时候,ARM程序老是死掉(ARM的程序运行在外部的SDRAM里面)。

楼主:
问题的原因貌似已经找到,结贴了!

网友:
什么原因?是应该是arm的吧?

楼主:
FPGA的原因,ARM自己怎么可能把程序跑死掉呢,除非是跑飞了!

网友A:
FPGA把ARM搞死了

我来接点分

楼主:
今天测试发现还是有问题,就是连续操作FPGA的时候就会死掉,如果操作一次,延时一段时间,再进行操作的时候暂时还没发现问题,(可能还有死的情况!),哎,快疯了!

网友A:
写的太快把FPGA的数据写坏了?

可以试试写完成后读一下标志位,确认操作成功了。

网友B:
只要外部坏境正常,FPGA怎么可能死掉?

楼主:
貌似是ARM自己的问题,今天换了一块核心板,还没发现死机的问题,初步估计是ARM片子本身的问题或者是外挂Flash影响的,结贴散分了,可惜不能给自己分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貌似是ARM自己的问题,今天换了一块核心板,还没发现死机的问题,初步估计是ARM片子本身的问题或者是外挂Fl ...

我没赶上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猴哥,别哭啊

网友E:
解决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么

看看便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看便知

哦,mark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哦,mark

欢迎常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么

呵呵,解决了,有几块核心板上的电源的10uF的电容没焊,焊上就好了,哎,刚开始压根就没考虑到这,以为没啥事,结果找了一个礼拜才想试试焊上!

网友G(2013-05-17):
一般情况下能折腾超过3天以上的问题都是都是小错误,

网友G:
一般情况折腾超过3天以上的问题都是都是小错误!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一般情况下能折腾超过3天以上的问题都是都是小错误,

嗯,看来挺有经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