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3-02-28):
小白是个新手,完全不懂。现在有一块开发板,芯片是CY7C68013A,连上电脑之后,资源管理器里面始终显示UNKOWN DEVICE。应该装什么驱动呢?

网友A:
先首先到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你的CY7C68013A的USB设备的VID,PID是多少.
如果在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里面都没有显示正确的VID,PID, 那么你的硬件可能有问题.

知道了VID,PID, 就准备装driver. 下载 CySuiteUSB_3_4_7_B204.exe (http://www.cypress.com/?rID=34870).
在安装路径下C:\Cypress\Cypress Suite USB 3.4.7\Driver 有driver文件,安装驱动时自己指定driver的位置.

网友B:
二楼兄弟好给力 正解

网友C:
我才发现,这里都是真英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