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自补偿电路图工作原理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0-08):
其实这是一个精密的CT,克服了磁性材料的B-H的非线性,N2是消磁绕组,M3是漏磁检测绕组,只要还有漏磁,M3就输出信号,直到磁埸趋近为零。二个M1和M2匝数相同,电流也相同,我们以前做过下限可以做到UA级的

网友A:
注意二个绕组的相位。我已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二个绕组的相位。我已标注

请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A:
为了形成负反蚀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R6 和R7 中间哪里十字交叉地方应该连在一起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