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電容屏設計

楼主(2013-02-28):
有做電容屏設計的嗎?可否分享一點設計經驗或者資料啊?多謝啦。

网友A:
电容屏基本工作原理是:人是假象的接地物(零电势体),给工作面通上一个很低的电压,当用户触摸屏幕时,手指头吸收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从触摸屏四个角或四条边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理论上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比例,控制器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密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电容屏,静电感应,需要导体接触屏幕才会有反应,所以,不需要很用力,只要手指轻轻触摸屏幕即可被识别。那么,普通的手写笔就没法用于电容屏了,电容屏有专用手写笔,带静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