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QFN芯片,刷锡浆后连一起了,问题大吗?

楼主(2013-02-28):
钢网没有做出来。
然后用镊子把锡浆一点一点的涂到焊盘上,但是焊盘间距比较小,结果锡浆都连在一起,然后把芯片放上去,然后放到回流焊机器去焊接。
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 锡浆很难涂到焊盘上,然后我就把锡浆和助焊剂混合,这样子锡浆比较稀,比较好涂,。。。。不知道锡浆加入助焊剂,会有什么问题吗?
2. 放置芯片的时候,因为QFN没引脚,不太容易把芯片和板子的焊盘位置对应的很好,位置稍微有一点偏差,会不会有问题?(回流焊时,据说芯片会自动流动到准确的位置)
3.锡浆连接到一起,回流焊以后会短路吗?

网友A:
QFN引脚比较密,所以钢网刷好也会连接的,只是连接处比较薄一些。
只要涂得不太多,加热时自动流开了,不会连接在一起。
只要大概位置对,会自动流动到正确位置的。
因手工涂的,所以一般还是比较好,所以过炉后外面的引脚可以看到有连接在一起的,用烙铁清除就行了。
如果是内部有连在一起的,用风枪吹下来,再吹上,再烙铁清理就好了。

网友B:
只要不是刷得太厚,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哦.锡匠要好,温度要好,这样才有流动性,才不会有问题.

网友C:
问题不会很大,芯片放的不正在锡膏融化的时候会自动“流动”,自然会正的,不过要是芯片地下焊锡短路的话就不好办了。

网友D:
锡匠连在一起,焊接后不合格率可能会增加

网友E:
你刷的太厚了,

网友F:
锡膏量过大的话很容易搭焊短路的,用钢网是必须的,否则就是瞎猫去碰死耗子。

网友G(2013-06-28):
芯片位置准了,焊好有连锡的引脚,手动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