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2-28):
新手 求指教,图中问题。多谢。

网友A:
低到高?这个问题关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到高?这个问题关注什么?

多谢斑竹回复。我想知道加不加R2,对于B点电位的变化有什么区别?
或者说,加不加R2,对这个电路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到高?这个问题关注什么?

我看R2在这里也不是模电上说的设置静态工作点。B点电位是随着电机电流的增大而增大的。并不是稳定的电位。R2的电流随着B点电位的升高,分流会逐渐加大。

网友B:
R2 在这里仍是设置静态工作点。
静态工作点实质是控制 三极管的基极电流, 而不是控制 B 的电压.
结合楼主的电路.
由于 R10 的作用, 电机的负载增加导致电流上升. 同时 R10 的电压也上升. 从而 B 的电压也上升.
这时候, R2 的分流加大, 而减小了三极管基极电流, 从而稳定了工作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2 在这里仍是设置静态工作点。
静态工作点实质是控制 三极管的基极电流, 而不是控制 B 的电压.
结合楼主的 ...

静态工作点实质是控制 三极管的基极电流, 而不是控制 B 的电压.
如果是控制三极管基级电流的话,意思就是控制流入三极管基级电流的恒定。不知是否这样理解。
但是对于这个电路,当给电机逐渐加大负载一直到阻住,R10上电位生高,导致R2的分流加大,而总电流IR1略有减小,所以流入基级电流是逐渐减小的,阻住的时候,减到最小。三极管此时会进入放大状态。Uce会有几V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 在这里仍是设置静态工作点。
静态工作点实质是控制 三极管的基极电流, 而不是控制 B 的电压.
结合楼主的 ...

斑竹,如果不用R2,对这个电路有何影响呢?

网友B:
呵呵, 把几个问题绞在一起了.
R10  是个负反馈电阻. "由于 R10 的作用, 电机的负载增加导致电流上升. 同时 R10 的电压也上升. 从而 B 的电压也上升."
结合R2 这时候, R2 的分流加大, 而减小了三极管基极电流, 从而稳定了工作点.
如果不用R2,对这个电路有何影响呢? 不用 R2 电路也能正常工作, 只是基极电流不一样, 相同的电机负载下, 电机电压会不同, 或者说得明白些, 就是最大堵转电流不同.

关于设置静态工作点. 我感觉在这里应该单独拿出来讨论
其实往往我们都是三极管在放大状态下讨论的. 当然楼主电路中, 三极管可能工作在饱和和放大两种状态.
而电机控制中, 功率开关一般工作在饱和状态, 而饱和状态是作为电机工作的常态的. 那么这种状态的 "静态工作点" 其实只在非常态时起作用, 这个非常态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过载状态. 所以很多时候, 功率管的基极电路起的过载保护方面的作用, 当然这种过载保护以三极管限流方式工作, 只能在很小功率的电机驱动电路中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把几个问题绞在一起了.
R10  是个负反馈电阻. "由于 R10 的作用, 电机的负载增加导致电流上升. 同时 ...

首先多谢airwill斑竹的耐心指教。从您的回复中学习到很多东西。

“ 所以很多时候, 功率管的基极电路起的过载保护方面的作用, 当然这种过载保护以三极管限流方式工作, 只能在很小功率的电机驱动电路中采用.”

我这个电路也是用在直流电机的过载保护中的。您说的限流方式保护电机,是不是就是想在电机阻转时候,让驱动的三极管进入放大状态,用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贝塔 和 利用R2分流减小Ib来 限制住电机的电流?

R10  是个负反馈电阻. "由于 R10 的作用, 电机的负载增加导致电流上升. 同时 R10 的电压也上升. 从而 B 的电压也上升."
结合R2 这时候, R2 的分流加大, 而减小了三极管基极电流, 从而稳定了工作点.

进入放大状态以后,基级电压是变化的,流入基级电流也随着电机电流升高而减小,那么都是变化的,何谈稳定静态工作点呢?还望airwill斑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把几个问题绞在一起了.
R10  是个负反馈电阻. "由于 R10 的作用, 电机的负载增加导致电流上升. 同时 ...

这个是设计的大致意图,您继续帮分析分析。

网友B:
进入放大状态以后,基级电压是变化的,流入基级电流也随着电机电流升高而减小,那么都是变化的,何谈稳定静态工作点呢?

应该这样分析, 在饱和状态, B 电压随负载而升高
进入放大状态后, 负载的升高已经不能使电流升高, 所以B电压不会有明显变化了. 也就是说, 负载加到三极管开始放大状态后, 稍微再加负载, 马上电机就堵转了. B 电压不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放大状态以后,基级电压是变化的,流入基级电流也随着电机电流升高而减小,那么都是变化的,何谈稳定静 ...

对 ,放大状态电机电流就被限制住了

网友A:
这样发热很大,建议PWM驱动电机,小电阻采样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发热很大,建议PWM驱动电机,小电阻采样电流

嗯 多谢斑竹的建议 您说的发热是指电机还是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到高?这个问题关注什么?

斑竹 您能谈谈 您对图中R2的看法么?是为了设置静态工作点么?

网友A:
三极管发热,R2大小决定平衡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发热,R2大小决定平衡点

此平衡点该如何理解呢?是否是指 电机电流达到多少 电路进入放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