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可以#include "fun0.cpp"

楼主(2013-02-28):
原来可以#include "fun0.cpp"

网友A:
这个也可以?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我用的是keil,之前试过,要全部是cpp文件或全部是c文件才可以,不能是混合的文件进行编译,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我用的是keil,之前试过,要全部是cpp文件或全部是c文件才可以,不能是混合的文 ...

cpp里面include "fun.c",可以加EXTERN 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可以?

我也是在看FWLib的时候发现的 ,提供了 选择性编译 #ifdef 之外 的另外一种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