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可编程电源的问题求救

楼主(2013-02-28):
大家好,我这个电路是实现电压1.25-24V可编程电源输出的,当发现电源始终调整不到1.25V,最低输出为2.23V,后来测量在DA输出0V的时候,lm258有一个输出1V的电压,所以把最低电压抬高,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貌似功率不太大

网友B:
TLC5615 PIN 7你用示波器看一下,电压是多大?:)

网友C:
LM258是常规运放,单电源供电时输出不可能达到0电位,于是ADJ端电位被垫高,自然无法得到最低电压输出。改进方法,换用轨到轨输出型运放,但即使如此,输出只能非常接近于0,最小输出电压会略微高于1.25V,但317本身也有制造误差,看你要求的电压输出精度了。另一个方法是将运放处于正负电压供电之下,这样常规运放也能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