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启动问题

楼主(2013-02-28):
1、请问用norflash启动,在norflash中不用boot可行不?即norflash中只分两段,从0x0开始一段是内核,紧接着一段是jffs2文件系统。
    2、用mtd工具,将内核和文件系统烧写到norflash中,上电,用示波器可以看见nor flash有启动时钟脉冲,说明已经读spi nor flash了,但是系统并没有起来,只报了“H0x80501003”这个信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请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A:
内核是用c语言写的,需要boot初始化堆栈,时钟之类的

网友B:
板子CPU自身DCDC的问题吧,跟Nor Flash没关系!不过我的项目开发的287单板在做ESD实验以及近场骚扰的时候也会报这个问题,我也觉得比较奇怪!

网友C:
那就要看你内核多大了,一般裸机上电以后只会默认运行前4K的程序,这段程序的主要功能就是把要执行的主要程序从flash读到内存,然后再跳到程序的入口地址。

网友D:
与内核的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