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上图是我做的一个带时间显示的定时器,4处是可充电镍氢电池,3处是控制继电器导通的端口,是负电位导通。现在出现的问题是:部份板子在插AC220V电的瞬间它会复位,插电之前的设置也全部变为初始状态。现在求问各位高工,怎么样才能杜绝或改善?
控制板的正负间己并联了一个106的电容,复位按键处也并联了一个105的电容,但仍然偶有上电复位的情况,就是不能杜绝。我把1处2处的电容改为220UF电解电容,仍没有改善。设想在IC本身抗干扰不强的情况下还有何策可更好的改善他?

楼主(2013-03-01):
没有人指点一下,呜呜!

网友A:
嗯!我来试试;你当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没有找到美键点,应作重检查复位电路!电池输出和电源输出有区别!…上电瞬间!

网友B:
还是引起瞬间的干扰引起的,对电池供电和电源直供,两部分的切换是有问题的

楼主:
关键的问题:怎么改善他?先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引起瞬间的干扰引起的,对电池供电和电源直供,两部分的切换是有问题的 ...

请教一下,两部份的切换电压差造成的影响如何消除?

网友B:
可以参考ups中切换电路,ups应用是非常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引起瞬间的干扰引起的,对电池供电和电源直供,两部分的切换是有问题的 ...

IC是工作电压从1.2V到4V可以工作的,稳压管只有2.0V,充电电池的电压是1.2V,充饱有1.4V。电压差如何消除,还有负载如增氧泵也会对他也有影响怎么样消除?感谢版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IC是工作电压从1.2V到4V可以工作的,稳压管只有2.0V,充电电池的电压是1.2V,充饱有1.4V。电压差如何消除 ...

可以对切换过程进行控制,可以先保证电池供电,当输入电源正常了再切换为输入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对切换过程进行控制,可以先保证电池供电,当输入电源正常了再切换为输入电源供电 ...

这个方法很好,具体怎么样来实现呢?软件要做更改吗?还是直接在外面电路上做改善?

网友B:
电路上加一些采集,程序上进行处理

楼主:
版主可帮我改进吗?付费服务。联系QQ:1350521930

网友B:
需要熟悉一下整体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