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温度80℃的光电管加热到300℃两个小时后还能用吗

楼主(2013-02-28):
我们最近的一个项目需要一个耐温300℃的光电二极管,但是一直找不到,领导就说把工作温度是80℃的光电二极管加热到300℃,然后再看看能不能用。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做靠谱不?

网友A:
工作温度为80°并不代表300°时会损坏,可能不会正常工作而已,可以问问供应商,这个管子应该有的,如果没有的话要特殊定制了。

网友B:
可以试试在300度下能**多长时间损坏。
那么高温下使用元件,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器件。

楼主:
不是要在300度下使用,只是要把它在300度下烤两个小时,然后在常温下使用

网友C:
那是根本不行的。楼主的要求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要换用其它方案,避免在高温下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要在300度下使用,只是要把它在300度下烤两个小时,然后在常温下使用

哦,有可能能行,建议先试试再说吧。

楼主:
通报一下,实验进行了,光电管的感光面直接裂开了。

网友D:
严重同意5楼,LZ违反基本常识

网友E:
工作温度严重偏高,工作状态是不确定:)

网友F:
300度太高了点,军品才125度,超标使用不代表立即就坏,一般产品都有一个温度寿命曲线,高温下寿命回减少。你这种叫高温存储实验!150度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