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顺序

楼主(2013-02-28):
DSP所需电源有 3.3V 和1.8V ,如果用不同的电源供电,电源的上电顺序是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内核先上电 再上IO口的

网友B:
要查具体型号的器件手册。

网友C:
一般情况下要求内核先上电,再上I/O口的电,有的芯片也可同时上电。

网友D:
型号不同,放映也不一样;

网友E:
这个问题肯定要看Datasheet中对上电顺序的要求了,好好看吧

网友F:
不同的型号 一般有点小区别

楼主:
哦,我看看吧,多谢

网友G:
一般需要保证电源的稳定性   这个对dsp的稳定工作影响很大  必须要保证电源的平稳可靠  呵呵

网友H:
具体看手册,有的做要求,有的不做要求。

网友I:
仔细阅读资料手册,上面一般都有具体说明的。

网友J:
阅读datasheet吧

网友K:
没有要求吧,这个还真没有考虑过

网友K:
楼主要分享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