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3-02-28):
可不可以完全用数模电的硬件电路实现一个频率交互变化的脉冲信号,比如,先以5k的频率发5个脉冲,再以10k的频率发5个脉冲,再以5k的频率发5个脉冲,再10k.....如此循环往复?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你不怕麻烦

网友B:
还应该加上一句:只要不计成本。

网友C:
这样的功能显然用程序控制可以很简单的实现,干嘛要绕远路?

网友D:
给你提供个思路
可调脉冲发生器+计数器+D触发器

网友E:
用单片机完全可以

网友F:
如果5k、10k改换成5M、10M单片机就不行。如果频率很高只好用硬件电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