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3系列的SDADC输入电压问题,很疑惑!

楼主(2013-02-28):
最近工程中要用F3系列的SDADC,但是看数据手册发现一个问题:

图中红框处为SDADC的参数,有两个不明白的地方:

1,对于单端输入,也就是Single ended offset mode模式的话,如果我VREFSD+ = 3.3v,GAIN设置为1,则按照数据手册上的说法AIN输入岂不是最大可达6.6v?这超过了ADC的范围吧。

2.对于差分输入,也即是Differential mode only模式,如果我VREFSD+ = 3.3v,GAIN设置为1,则按照数据手册上的说法(AINP-AINN)的值可以在-6.6v~+6.6v之间?

感觉不对啊,VREFSD+ =我才设置为3.3v,怎么可能到6.6v呢?

疑惑中~

网友A(2015-02-03):
人家手册上写的明明是VREFSD+/gain/2,又不是VREFSD+/(gain/2),所以都应该是1.65而不是6.6啊。。。

网友B(2017-09-01):
请教您一下,假如SDADC1_AIN6P管脚接模拟量的输入,那SDADC1_AIN6M管脚需要接GND吗??如果不接GND,SDADC1_AIN6M可以作为SDADC1_AIN6P接另外一个模拟量的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