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44b0)新手求教啊~!~!

楼主(2013-02-28):
请问一下 想操作芯片管脚nOE 和nWE,在头文件中有定义吗?怎么没有找到呢?定义成了别的名称吗?或者知道地址也行,但是翻了手册也没找到这俩脚的地址(新手见谅……)
(正在做一个USB的实验 芯片是D12。原来程序用的D12的DMA操作方式。看不太懂,D12的RD 和WR接在nOE和nWE上,但是找不到定义的地址没法写时序操作了。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都接在总线上面了还要GPIO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接在总线上面了还要GPIO模拟?

接在总线上是什么意思呢?本人刚接触ARM不太理解啊……想操作这两个IO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接在总线上面了还要GPIO模拟?

例程确实没用GPIO模拟,用的DMA好像,不过没太看懂。想用笨方法试一下……但是接的这两个脚找不到定义的地址不会操作了……

网友A:
先把总线 ,地址什么的基础补一下吧,即使是老掉牙的教科书应该也有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总线 ,地址什么的基础补一下吧,即使是老掉牙的教科书应该也有讲的。 ...

好的,我再去翻翻书……目前还是比较困惑怎么才能操作这俩端口啊……

网友B:
不需要你操作的,读写的时候会自动反应的,楼主多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你操作的,读写的时候会自动反应的,楼主多虑了

哦哦!~多谢!再问一个问题哈~关于PDIUSBD12的DMA方式是怎么控制的?您了解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多谢!再问一个问题哈~关于PDIUSBD12的DMA方式是怎么控制的?您了解不? ...

不了解

这种问题最好去找个例程看看,网上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