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解简单问题

楼主(2013-02-28):
   IF EnPulse = '0'   THEN
                        CntINPulse    <= 0;
                        EnOutput      <= '0';
                        PulseCNTStart <= '0';
          ELSIF (PulseIN 'EVENT AND PulseIN = '1') THEN

                    if CntINPulse = 1                 then
                       PulseCNTStart <= '1';
                    elsif CntINPulse = 11        then
                   CntINPulse<= 0;
                        PulseCNTStart <= '0';
                   else
                           CntINPulse<=CntINPulse+1;
                   end if;
         end if;
为啥加上  if CntINPulse = 1就不好使?这样就好使了,就出现了在第11个脉冲处出现CntINPulse拉低,在起始处CntINPulse 变高:为何加上if CntINPulse = 1后CntINPulse就变成全高了?
     IF EnPulse = '0'   THEN
                        CntINPulse    <= 0;
                        EnOutput      <= '0';
                        PulseCNTStart <= '0';
          ELSIF (PulseIN 'EVENT AND PulseIN = '1') THEN

                       PulseCNTStart <= '1';
                    if CntINPulse = 11        then
                   CntINPulse<= 0;
                        PulseCNTStart <= '0';
                   else
                           CntINPulse<=CntINPulse+1;
                   end if;

网友:
if CntINPulse = 1                 then
                        PulseCNTStart <= '1';
后面再加上
CntINPulse<=CntINPulse+1;
就好使了;
因为你当CntINPulse= 1之后就一直等于1,不再加了。后面的东西都不再有效了。

网友A:
对VHDL不熟
但是你这样写代码是不是有问题啊?
if 里是电平触发
elseif 里又变成沿触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