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汽车常用继电器产生的自感应电动势怎么算,举例计算说明

楼主(2013-02-28):
各位大神,请教汽车常用继电器产生的自感应电动势怎么算,举例计算说明,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测试数据。。

网友A:
参数不知道,没法算。即使各参数,包括分布参数都测出来,计算也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不知道,没法算。即使各参数,包括分布参数都测出来,计算也很麻烦。 ...

那对于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无法计算了,只能用示波器去测量了是吗?

网友B:
驱动不同的负载,是不一样的。一般以实测作为器件选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