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热水器如何确保安全使用?

楼主(2013-02-28):
我家一台用了8年的储水式电热水器,虽然外壳有点掉漆生锈,但还能用,扔了怪可惜,就想继续用。但又怕不安全,所以想采取一些保障手段。考虑使用时拔掉插头,但又担心有时会忘记拔掉插头,而且热水器加热时万一漏电,洗手池水龙头也会带电。所以还需要可靠接地、漏电保护器和防电墙。于是问题来了。
地线:
如何确定我家的十几年前安装的接地系统依然是可靠的?用火线、地线接灯泡能测准地线的可靠性吗?地线在什么情况下会带电?如何预防地线带电?如果地线带电,有什么防护措施吗?
漏电保护器:
我将电热水器插座上的地线端接到火线上,以及将电热水器的火线短接到加热器接地点上,来模拟地线带电和漏电的情形,用电笔测电热水器外壳、混水阀、金属软管、水龙头、水都带电,但将水流入下水道以及用电线短接水管和墙体,电热水器自带的漏电保护器和屋内的单极漏电保护器都不跳闸,这是为什么呢?到底有没有触电的危险呢?怎么才能确定漏电保护器会起到保护作用?将水管短接到我家的接地系统上来测试漏电保护器吗?
防电墙:
真的能防电吗?我家的水管都是PVC管,最近的水龙头距离电热水器混水阀有1m左右,但电笔测水龙头也是带电的。防电墙如果说是螺纹形的水管,那真的能防电吗?

我家的地线是公共的接地线路,没有经过我家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A:
去买个漏电保护开关即可,上面有测试钮,可以检测接地回路是否可靠。所谓的防电墙本质上就是个漏电保护开关。梅兰日兰的比较好,也很容易买到。

楼主:
漏电保护开关是指哪一种?

我家用的是正泰的这种:

防电墙怎么会是漏电保护开关呢?看起来就是个水管。

楼主:
我查了下资料,又拆了一个坏掉的漏电保护器,据说漏电保护器是通过检测火线和零线的电流差值来判断漏电的。单极漏电保护器没有地线接头。
电热水器自带的漏电保护插头类似这个:

我拆开看了,有地线绕在磁环上,但是否检测地线带电呢?如果有,为什么我把地线变火线,不跳闸呢?

网友A:
防电墙本身是个噱头,仍然离不开漏电保护开关,这是安规的强制规定。漏电保护开关上面有个检测按键,有的就是,如果你家已经装了,记得定期测试一下,就不必再装了。

楼主:
我测试了电热水器自带的漏电保护插头和住宅的漏电保护器的试验按钮,都能跳闸。但我将电热水器插座上的地线端接到火线上,用电笔测电热水器外壳、混水阀、金属软管、水龙头、水都带电,但将水流入下水道以及用电线短接水管和墙体,电热水器自带的漏电保护器和屋内的单极漏电保护器都不跳闸,这是为什么呢?到底有没有触电的危险呢?

网友B:
你把热水器的电源插头换成一个带电路检测的就好了,火线、零线和地线出了问题都能检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热水器的电源插头换成一个带电路检测的就好了,火线、零线和地线出了问题都能检测出来。 ...

你是指这个?

这个能检测地线带电吗?我把插座上的地线端接火线,火线、零线照旧。这个灯亮着,就不跳闸。

网友B:
我家的那个样子和你的这个差不多,是能检测的,橙色时说明接地不良。不知道你的有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只有红灯,代表接通电源。插座正常接地时,亮红灯,无地线,亮红灯,插座地线端接火线,还是亮红灯。
我现在不确定到底漏电保护器能不能保护,除了试验按钮和人体亲自触电,还有什么办法能确定漏电保护器是可以起保护的?
我还担心地线不可靠,地线带电。
这种插头说明还说禁止火线碰地线来试验该插头。
搞不懂啊。。。

网友C:
你的担心是对的:“地线不可靠,地线带电”
对于老旧建筑这是个很大问题

业余检查方法:
取100W灯泡,两端分别接火线和地线。地线完好时,灯泡亮度正常(测灯泡电压几无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担心是对的:“地线不可靠,地线带电”
对于老旧建筑这是个很大问题

能用这种办法测试漏电保护器吗?
用万用表测插座地线和住宅接地点,这样可不可靠?还是需用摇表?

楼主:
为什么将带电的机壳、水管(用电笔测灯亮)与墙体间用电线导通或者打开阀门出水,漏电保护器不会断电?那么此时人体触碰带电部件时漏电保护器会断电吗?

网友D:
防电墙就是利用水的电阻值做**,当水路较长、水管较细时,水的电阻值会随之增大,当水的电阻值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即使此时发生漏电,相当于在火线-->人体-->水电阻值-->地线这个电气回路中,因为电阻分压的作用,可以起到防止人被电死,此时如果有漏电流保护器,保护器检测到这个回路中的漏电流而跳开,则可以进一步起到彻底断开回路的作用。

防电墙虽然是个噱头,但确实是有作用的,其实道理大家早就知道,但没有人想起来应用到电热水器上,海尔首先应用上去并申报了专利,那就只能承认他们领先一步了。

楼主:
我在一台国产大品牌带防电墙的电热水器上实测,插头地线接火线,防电墙安全指示灯亮起,用电笔测进出水管、混水阀、金属水管,电笔灯都亮,用万用表一端接混水阀,一端接零线,测得电压166V。会不会电死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用这种办法测试漏电保护器吗?
用万用表测插座地线和住宅接地点,这样可不可靠?还是需用摇表? ...

哪怕你是个建筑安装电工,也应该明白

个人测试漏电动作有二
1.按动开关“试验按钮”,漏电开关应动作
2.小电器(电流50mA最好)10~20W,接室内火线和地线,应动作

特别注意:任何时候,保持良好地线状态,是第一重要的

楼主:
我看有的安装工在墙体上打一根膨胀螺丝,把电热水器外壳接地点和膨胀螺丝相连,我在一本国产大品牌电热水器的产品说明书上也看到了这条安装说明。这样能算可靠接地吗?我觉得很不靠谱。尤其对于砖混结构和预制板房来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一台国产大品牌带防电墙的电热水器上实测,插头地线接火线,防电墙安全指示灯亮起,用电笔测进出水管、 ...

不构成回路的情况下测量,别说是165,即使量出220也可能啊。

回路:火线-->人体-->水电阻值-->地线

你现在代表人体的回路没有了,所以量的是悬浮电压,从这个没办法判断,你还是按照漏电保护器的检测规定检查保护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有的安装工在墙体上打一根膨胀螺丝,把电热水器外壳接地点和膨胀螺丝相连,我在一本国产大品牌电热水器 ...

乱讲,哪个说明书敢这么说

目前“保护性接地”主要依靠“电源系统的地线(黄绿色)”
虽然电器安全规范要求“必须有接地点及标识”,实际很少有独立接地

至于那么安装,是不规范的
(安装人员实际也只能这么糊弄——他不可能给你制作规范接地极及线的)

楼主:
说明书上有这条安装说明,但没有说明是接地。如果不是接地,那是做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有这条安装说明,但没有说明是接地。如果不是接地,那是做什么?
...

可视为是“将螺栓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构成回路的情况下测量,别说是165,即使量出220也可能啊。

回路:火线-->人体-->水电阻值-->地线

那我在混水阀和零线间串入一个灯泡,应该就能测出防电墙的压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在混水阀和零线间串入一个灯泡,应该就能测出防电墙的压降了。

这个压降会随着你接入灯泡功率的大小而有所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压降会随着你接入灯泡功率的大小而有所变化。

那么人体触电,压降是不是会随着人体高矮胖瘦而有所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视为是“将螺栓接地”

墙体不应该是可靠的接地点。考虑到人体触电时,电流是从电热水器的带电部件通过人体流到浴室地面,再入大地,那么在电热水器外壳用导线短接到墙体,是不是起到短路电流保护人体的作用?那应该连接到地面不是更好?

网友E:
到了年限就换,修修补补的也不能保持完全消除隐患,热水器也不贵,万一出个状况随便都不止这点钱。

楼主:
新的也一样要考虑安全措施到不到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电热水器自带的漏电保护插头和住宅的漏电保护器的试验按钮,都能跳闸。但我将电热水器插座上的地线 ...

漏电保护开关动作的条件是火线与零线的电流不相等,地线则严禁与火线相连,只要你连线正确就不会有问题,在接线正确的前提下触电时,零线电流将小于火线电流,于是跳闸从而切断了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墙体不应该是可靠的接地点。考虑到人体触电时,电流是从电热水器的带电部件通过人体流到浴室地面,再入大 ...

电热水器的外壳、内胆等本来就是要求接地的,只要你家的地线回路没问题就不必另外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人体触电,压降是不是会随着人体高矮胖瘦而有所变化?

这个是无关的,人体电阻主要跟体内电解质浓度和体表电阻率有关。

网友C:
楼主肯定不是男孩子:P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一台国产大品牌带防电墙的电热水器上实测,插头地线接火线,防电墙安全指示灯亮起,用电笔测进出水管、 ...

插头地线接火线

这样接了以后还能测试?要不描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插头地线接火线

这样接了以后还能测试?要不描述有问题

那台电热水器所在的房子没有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水器的外壳、内胆等本来就是要求接地的,只要你家的地线回路没问题就不必另外处理。 ...

我考虑把外壳和地漏用电线短接起来做等电位联接,这应该比把外壳和墙体联接更靠谱些。

楼主:
我从网上下了一份《GB4706.12-2006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储水式热水器的特殊要求》,并没有在附录AA中看到“防电墙”,也不知道海尔宣称的防电墙写入国标是什么意思。国标附录AA只是说对接地异常的要提供应急防护措施的I类热水器的附加要求。只附加了三点要求:1、说明书上要特别注明接地异常时要立即切断一切电路连接。2、要做泄漏电流试验。3、要有接地异常的报警措施。我猜想可能是海尔有个外壳带电指示灯,这个属于防电墙的构成部分,符合国标附录AA上的要有接地异常的报警措施的要求。这样就叫做防电墙写入国标。

网友A:
都说了防电墙是噱头,安规要求必备的是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G:
换了吧,现在都是太阳能热水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换了吧,现在都是太阳能热水器了

楼顶有那么多位置给你装吗?而且太阳能是一个污染的水池,很容易得皮肤病。
卫生间一般都有等电位插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顶有那么多位置给你装吗?而且太阳能是一个污染的水池,很容易得皮肤病。
卫生间一般都有等电位插座。 ...

但是好像农村有很多人都用太阳能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顶有那么多位置给你装吗?而且太阳能是一个污染的水池,很容易得皮肤病。
卫生间一般都有等电位插座。 ...

"等电位插座",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啊.

网友D:
新房子都连接好了等电位接线端的,开发商盖的时候就必须有的,老房子可能就没有了,其实就是接大地端,开发商盖房子时候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