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指导扼流圈的选型啊

楼主(2013-03-01):
我们有一套图纸和设备,从变压器到整流都有参数和型号,就是扼流圈没有型号不知道多大的电感量,谁能指导怎么计算啊。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 变压器侧的正常工作电流是6A以下

楼主:
根据变压器容量得到的电流时8点几安培

网友A:
依据负载参数,看《变压器设计》

网友B:
既然有实物,可以直接测量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实物,可以直接测量电感量。

怎么测量电感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测量电感量啊

不宜仅测量电感

楼主:
唉,不懂这些东西,都糊涂了

楼主:
有个问题是,电感有“通直阻交”的特性,但是在图纸上确实在桥式整流前面,即在交流电路部分。

网友B:
9楼:
该电感有抽头,显然可以分级调整电感量。
未见完整电路,不容易猜测该电感使用目的,但可以确定;电感量改变,整流输出电压也会改变,而且可以改变整流电路功率因数。
7楼Lgz说不宜仅测量电感,很重要。除电感量之外,还应该确定线径、磁路尺寸(若有气隙还需要气隙尺寸)、磁性材料等,才能够仿制出该电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