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 RD_ELONG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83C00000))

楼主(2013-03-01):
请教一下,语句#define RD_ELONG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83C00000))在lpc2214中定义的是什么IO端口?

网友A:
查一下0x83C00000的寄存器就知道了

楼主:
查不到呀

网友B:
查 lpc2214 的编程手册, 看看 0x83C00000 地址是个什么功能的寄存器嘛.
玩 ARM, 查这个资料也成问题, 我就要为楼主怎么玩下去担忧了.

网友C:
;P多多翻资料是个好习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