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0cbt6工作不起来

楼主(2013-03-01):
我的stm32f100cbt6可以用串口下载进程序,但是程序运行不了,是什么原因啊,只用了一个8M的晶振

网友A:
注意boot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boot引脚

串口下载完程序后BOOT0 和BOOT1都设置成0了

网友A:
其他的原因就很多了,还得你自己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