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C/DC电源模块,现在最小体积能做到多少啊?

楼主(2013-03-01):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仪表的项目,对于AC输入转DC的电源体积要求比较高,现在市场上这类电源能做到的最小体积是多少?
有没有懂电源行业的高手?求了解!!

网友A: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国内常见的DIP,性能一般,关键比较便宜,EMI和EMC就不要考虑了,没有认证,大概20元左右吧。不过上次金升阳的销售过来,推荐了他们的好像是LS系列说是经济型超小体积,是一个SIP蓝色的,金升阳的可以来说一下。

网友B:
您好,体积是与功率成正比的,不知道您需要的是多大功率的电源,目前我司推出的LS03及LS05系列的SIP封装产品,其中LS05的体积是42*24*11mm,LS03的体积是35*24*11m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体积是与功率成正比的,不知道您需要的是多大功率的电源,目前我司推出的LS03及LS05系列的SIP封装产 ...

这个和国内的DIP产品有什么特点啊?

LS 有5W的,体积是比较小,但是性能怎么样?由认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国内的DIP产品有什么特点啊?

LS 有5W的,体积是比较小,但是性能怎么样?由认证吗? ...

最大的优势特点就是体积非常小,功能和国内的DIP产品一样。
金升阳LS03-R2和LS01\LS02都是满足安规的CE认证。

网友C:
我不灌水。

看到自己亲自参与设计的产品能够得到同行或者是客户的关注,很欣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不灌水。

看到自己亲自参与设计的产品能够得到同行或者是客户的关注,很欣慰。

牛人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牛人提供的信息!

已经联系到金升阳公司的人,马上就能拿到样品测试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牛人提供的信息!

已经联系到金升阳公司的人,马上就能拿到样品测试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 ...

这么速度啊,我也想申请样品来调试

网友F:
呵呵,很有效率

网友G:
体积小的话,散热效果怎么样?

网友G:
如果散热不及时,会不会对芯片的损坏比较大?

网友H:
我们做电源就是看到的转换效率,体积要求不大

网友A:
效率是一方面,在一些应用场合体积也很关注。

网友I:
最小的AC/DC,一个二极管,呵呵

网友J:
楼上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