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波测试与产线上的干扰

楼主(2013-03-0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有讨论的价值。A;本身测试电源需改进、B;需对测试台进行屏蔽、C;产品电源或电路PCCB是否规范?需作大量的工作!…你是否有耐心、???

网友B:
最好采用隔离电源

网友C:
很简单线上加磁环,电源屏蔽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采用隔离电源

使用的是变频电源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讨论的价值。A;本身测试电源需改进、B;需对测试台进行屏蔽、C;产品电源或电路PCCB是否规范? ...

谢谢,除了AC,屏蔽上有没有更细微的注意?
示波器探头衰减、长接地的处理方面有没有好的建议呢?
我把示波器供电的电源地给断了后有很大的改善,但还是有所干扰。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时,探头应在测试奌最近回路…GND    测试台在生产线周边?用废易拉罐铁皮‘大量’做成半封闭屏蔽墙,一端接地。最后你把示波器关掉;又怎能知道干扰还存在嘞?

网友D(2013-06-01):
提高电源带载,减小其纹波,一定要注意其接入时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