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层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3-03-01):
最近打开AD9的示例PCB文件,发现其用机械层做了地线分割的边界线,还在多处用机械层写出“GND”字样,搞得和丝印层一样,以前一直以为机械层和keepout层一样,是做板子切割用的,现在看来自己的理解有误。

楼主:
知道的回一个吧,我周末不在,下周一回来看

网友A:
我一直在用AD10的,AD9是啥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了

网友B:
仅仅是注释而已……
出图时你可以不导出这些注释相关的层,仅导出信号层、电源层、丝印层……这些加工所必须的层

网友C:
相当于辅助层,对于一些特殊的结构或者工艺,可以放在机械层上并与PCB厂家沟通好。平时用不上,基本不用管。
从字面上理解,KEEPOUT其实不是用来定义板子外形的。不过图简单一般当成板子外形用。

网友D:
机械层是板框,不过国内已经把keepout当板框了。

网友E:
专业说法:机械一层放置的是板框,除了板框和尺寸标注以外任何东西不能放在这一层,有的时候遇到拼板或者加工艺边的时候,板厂就直接能明白你的意思,而机械的其他层可以放置结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