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MX360F512L芯片,不能烧写程式,为什么

楼主(2013-03-01):
PIC32MX360F512L芯片,不能烧写程式,为什么
程序编译没有问题
新芯片第一次烧写程式没有问题
然后再次烧写程式会报这样的错误
Failed CRC check (Mem='BootConfig'  Expected=0xFD34  Received=0xDA50)
望高手指点迷津,在下不甚感激,谢谢

楼主:
有一个相关帖,由于本人英语水平有限,看的我迷迷糊糊,希望有人看懂之后分享一下
http://www.microchip.com/forums/tm.aspx?m=684160&mpage=1

网友A:
看了一下,首先他们说的.第一,检查电源;第二,看配置位是否正确;第三,向内部EEPROM或FLASH写或读数据时加一个避免上电时电源抖动,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My mistake, I have wrongly connected ICSP Vd to my board Vin which is 5v and my board is running on 3.3v, thats screw-up somehow.
Thanks for your tip RISC!
他说是他的错误,ICSP的Vd错误的连接到板的5伏Vin,但是他的板工作在3.3伏,后面的就不大会翻译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呀

网友B:
烧写线电源错误,重新检查那几根烧写的线,看看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3.3V   我都量了  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3.3V   我都量了  正常

头说程式有问题,但是编译能通过呀,这叫我从哪里开始修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烧写都是这样吗?

不是说了吗,第一次烧写正常,如果再烧写的话就是上面的哪种情况了
Failed CRC check (Mem='BootConfig'  Expected=0xFD34  Received=0xDA50)

网友D:
配置位有错误。CRC检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