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还问松翰单片机的睡眠问题,谢谢!

楼主(2013-03-01):
进入睡眠时,理论电流为几个uA,所有外设都关闭了,之前做过可以达到几个uA的,但是现在相同的设置,却是有时电流时300uA,有时是700uA,真是搞不懂,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松翰的哪个型号?

网友B:
可以睡眠到几个UA的,我一直都有这样子,不知道楼主情况如何,要祥细说一说

楼主:
2711,用外部中断唤醒,唤醒后作为功能键,步骤如下:

关闭端口
关闭ADC
清引脚中断标志
使能外部中断
进入睡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睡眠到几个UA的,我一直都有这样子,不知道楼主情况如何,要祥细说一说

谢谢给个简短的例程,真的不知道我的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C:
电流来回跳只有一个原因
1、RST的脚有没有接VDD或地或稳定电平?P1或P0要是输入应该要有稳定的电平,空接应该设成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