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644 实现一个小控制盒

楼主:
AVR644单片机 ,12864显示屏,可以在12864上通过按键控制IO口,四个输入  X1 代表PB4    X2 代表  PB5    X3 代表PB6     X4 代表 PD4     二个输出 Y1 代表PC2  Y2代表 PC3            还有七个逻辑指令    LD  代表高电平  LDI   代表低电平   AND 的意思是与上前面的    代表高电平      ANDI  的意思是与上前面的  代表低电平
OR 的意思是或上前面的   代表高电平    OR 的意思是或上前面的   代表高电平  OUT代表输出 Y1 或Y2
举个例子:
LD  X1              LD   X1是显示在12864上但是是可变的,按一下选择,变成LDI   按一下变成 AND     X1也是可选择的
AND  X2
OR  X3
OUT  Y1   OUT 就是代表输出了
。。。
。。。
。。。
。。。
。。。一共可以设置20行,图片第二个就是代表了这个句子

网友A(2013-03-01):
呵呵, 这是想做个 PLC 呀.
我觉得实现的可行性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比较费力一些. 做起来比较费时间.
一共可以设置多少行已经不重要了, 就看存储它的 EEPROM/FLASH  空间咯

楼主:
我知道你上次答过了,

网友B:
看图片上,就是PLC的程序啊。
楼主是要通过12864输入PLC的程序,让AVR单片机执行吗?

网友B:
已短信息回复你,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