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问题。

楼主(2013-03-01):
  帮别人 写的程序 他也 没有用的那款 ntc 资料了。我用的是10位AD。该ntc在25度以下时,每变化1度,AD值变化大约20.很容易得出较精确温度值;但是在温度25以上时,每变化1度AD值只变化1或2.造成温度变化波动很大。电路图如下:谁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做一条曲线进去,对应点对应一个温度值,再用查表法查表。

楼主:
但是 25度以上 后,没变化1度 对应AD值变化1或者2,变化太小了。

网友B:
只能查一下该NTC的资料,确认一下使用范围:)

网友C:
NTC的非线性很大的

楼主:
知道ntc变化很大,但是也没有达到 如此程度啊。简直就是 一条折线

网友D:
你犯了太多的技术性错误。

NTC所反应的温度值对应ADC变化多少是和信号处理和采集电路相关的,例如在这里,如果调整那个分压电阻则ADC分辨率变化多少自然也变化。
同理,如果参考电压不同,也自然可能有不同的变化。

如此等等,你应当根据设计指标等确定好最终的信号处理和采集电路。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NTC这东西,不要想偷懒了,他的曲线根本就不是线性的。想做产品的话,老老实实的弄个表格,查表。

网友G:
NTC是曲线额

网友H(2013-11-25):
高精度NTC热敏电阻

网友I:
楼主的关键点在于分辨力不够,可以增加AD位数和调整采样电压基准等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J:
根据楼主的电路,大致可以计算出采样电压值Vout=VCC*10K/(10K+Rntc),Rntc远小于10K时,Vout基本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