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开关电源低温的容性负载能力

楼主(2013-03-01):
工业模块AC-DC开关电源,一般对温度的要求为-25°-70°,但是随着开关电源大面积的普及,对温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里有个问题和各位大侠探讨。
如:AC-DC开关电源,在常温25°时带电容10000UF启动和工作都很正常,当时在-40°的条件下无法启动,这个现象主要有哪些因数导致?

网友A:
-40°国内应用很少吧?大侠们来反馈一下,-40°都用在哪里啊?

楼主:
首先,说下个人的理解,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1、产品内部的器件,特别是电解电容一定要选择温度特性好的,减少低温对器件的性能的影响;
2、加大Vcc电容,改善电容受温度影响造成的容值变化;
3、加大自供电电压.
4、起动电阻用的小些.
5、把限流点放开些.
6、加软起动电路
我觉得这几个地方是改善和影响电源容性负载能力的点,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B:
电解电容在低温环境下容量会降低,导致原先设计的滤波或是储能性能下降,对于一些对电源纹波比较敏感的电路,必然导致可靠性的下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说下个人的理解,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1、产品内部的器件,特别是电解电容一定要选择温度特性好的, ...

把限流电放开些对产品的可靠性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限流电放开些对产品的可靠性有影响。

限流电阻放开,会导致该模块的最大功率上升,如果恰好此模块长期工作的话,会导致该模块的失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说下个人的理解,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1、产品内部的器件,特别是电解电容一定要选择温度特性好的, ...

对于减小启动电阻和加大自供电电压的方法来增加IC内部驱动能力的方法可以改善其低温特性,可是此条件会增加IC的损耗,提高IC的内部温度,是否会影响寿命的呢?

网友E:
说到寿命就要考虑电源使用时的功率降额了,不知道实际应用中有没有什么规范的将额标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说一点个人观点:
要弄清楚-40℃会不会带这么大的容性负载,有没有这样的需求,不要自己给自己定一个比登天 ...

很多产品都没有用在其性能最优点,部分原因是市场的因素

网友H: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输入端储能大电容容值下降很大吧?正如楼主所说改善VCC,加强启动等。还有就是降额50%左右用...

网友I:
-40的是不是用在东北那疙瘩

网友J:
个人觉得是电解电容的电解液凝固导致的  这个需要考虑使用工业级元器件  还需要考虑加入自启动或者加热电路   需要保证电路正常可靠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