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407 仿真跑飞,下载运行正常。

楼主(2013-03-01):
上学期 期末自己编写了一个很简单的定时中断 led闪灯汇编程序,结果仿真时 程序一直跑飞,这学期开始时,试了下开发板自带的例程,仿真也开始跑飞了(之前都是好的)。我把程序烧写进dsp,运行正常,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我猜测可能仿真器出了问题。 各位懂的,还请指点一下。
dsp:lf2407
仿真器:XDS510-USB2.0(黑色金属外壳)
厂家: 00ic

网友A:
是不是仿真器的初始地址不对,reset一下试试。

楼主:
谢谢 回复。
reset 过了,还是不行。
问过厂家技术支持了,可能是板子上芯片的问题,寄回去了。等厂家结果。

网友B:
呵呵   疑难杂症没有遇到过啊   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回复。
reset 过了,还是不行。
问过厂家技术支持了,可能是板子上芯片的问题,寄回去了。等厂家结果 ...

这种问题真的是很少见的,呵呵,好像中彩一样

网友D:
可以找ST的FAE指导一下  他们应该能给你一些建议   希望你能及早将这个问题解决  呵呵   顶起来  呵呵

网友E:
应该定时器中断的问题,你去掉定时器中断在检测一下

网友E:
以前经常发现程序跑到一个handler的部分,也没有解决,但是不用仿真就没有问题

网友F: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进来学习取经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进来学习取经来了。

板子 还在修,知道了第一时间公布。

楼主:
板子修好寄回来了,让厂家的工程师写了原因
原话:“SRAM 芯片损坏 烧写FLASH 等实用的CMD文件地址一定要先设置正确,另外尽量用调试方法,减少烧写FLASH次数”。
非常感谢给位的回帖,我也很愿意分享学习DSP的心得。

网友G:
如何减少FLASH的烧写次数了?感觉它没有这么脆弱吧?!

网友H:
除了军品tms320lf2407a已停产了!